华硕P5Q 不读U

楼主(2012-12-25):
之前P5Q板子卖一千多。现在不叼拉/ 问题是  有复位 有时跑D1    应该是家代码       不跑码多点。  而且会几秒就掉电  掉电自己又开起。 ................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   我  加焊过CPU座子    也一样。  BIOS呀刷新了。I/O也更换了   ...时钟也加焊了。  南桥也重新  加焊了。  没有换  看看了论坛有没有 维修到这样的 修好过的/     。  求解

网友:
不要瞎搞,你按检修流程来搞,缺啥搞啥

网友:
就差北桥了……

网友:
按时序来修啊,

网友:
测一下电阻 尤其是桥旁边和电源芯片边的

网友:
时续  我已经走完拉 、、、才干的桥什么的。   具体是哪坏了    不要知道了。

网友:
北桥,,不要随便动,现在我手上也有块这样的板,,北桥做了几次,都做不好,板子下沉厉害

网友:
这破板不是人可以修好的

网友:
我修过几块了,失败告终!

网友:
重植南桥试试

网友:
先目测一下主板的外观,再测下全板的电压看正常不,还有时钟复位,如果都正常刷BIOS,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把桥重植下吧,有时有复位可能还是桥的面大点

网友:
怎么都拿这板子   没有办法呢。   有没有在华硕厂  维修的 呢?

网友:
外接查一下,也许是外接的问题

网友:
把南桥换了

网友:
我遇到的跟你一样。我的连码都不跑,但是连CPU复位都出了的。

网友:
经过测试 . .南桥换 了。   亮机 还没有进到系统  又是原来的 现象拉   估计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