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要怎么修啊

楼主(2012-12-25):
今天接了块这样的板子,怎么修啊

网友:
人为损坏的吧   楼主想修好它就找图片  不过也没什么意思   台式机主板那么便宜

网友:
直接先接线,再测是否短路,在上电检修呗!

先找短路,再接线,上电

网友:
直接换板吧 便宜啊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源短路烧的吧,先接线。不行报废去

网友:
这个还有必要修吗?楼主太闲了吧

网友:
像这样的,如果很闲,可以拿来练练技术!

网友:
像这种板子,我都是有时间就修,没时间看客户态度,好的话 就先收下。回头再修

网友:
接线呗,把坏了的割掉

网友:
线看这条线连接哪个地方  之后飞根线就行了。

网友:
烧成这样了,有空的话就搞,否则料板了。

网友:
先把断线的地方先补好,在测下有没短路什么的,最后在上电测

网友:
先量下两端的阻值   看看有没有短路的    没短路的在接起来通电看看是你到哪里的电压

网友:
找个料版,比划比划

网友:
直接飞线不就行了?

网友(2013-01-29):
都烧成这样了,算了吧

网友:
怎么看不到图。。。

网友:
为啥我看不到图片呢?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