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极冻酷凌AL450A,烧保险,PFC开关管损坏

楼主(2012-12-25):
STW14NK50 14A 500V 0.34Ω MOSFET,TO-247大封装    主开关管和PFC开关管 都一样,二个一组,

目前测得,PFC开关管损坏,正背两面 二个

,有没有可以代换的型号,另外,还有哪里会损坏?主要重点测量哪里,谢谢大家了,

上图中 左侧粉色的 是什么元件,,用二极管档是通的,还有四个用热缩管包着的,也全是通的,是不是 也要全换掉?

图中间的10欧电阻,
待机电源的控制芯片是LD7550 Green Mode PWM控制器,这个的好坏怎么测

补充内容 (2013-1-4 16:33):
已修复, 换了一对 11N60 的开关管,和一个保险。

网友:
开关管坏,一般驱动芯片 也坏了    代换只要满足 他的参数就行

网友:
IRFP450比较常用,可以替代。

网友:
PFC的开关管坏 驱动芯片也会损坏,,

待机电源的控制芯片是LD7550 Green Mode PWM控制器,这个的好坏怎么测

网友:
用新的LD7550更换,粉红色的是滤波电感,一般不会坏,PFC开关管用9N60代用,市场上很多,网购也行。

网友:
管子 用w9nk90 代替行不行啊? 家里还有好几个台达的电源 可以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