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A74MX-K主板专用芯片保护求救。

楼主(2012-12-25):
一块富士康A74MX-K主板,AMD芯片组用的是富士康专用芯片TIGER ONE,

空板上电测量内存供电1.8V正常,

1.1V的北桥供电也是正常的。

1.2V的南桥供电也是OK的,

空板上电是没有CPU供电(VCCP-CPU)和总线供电(VLDT)的。
装CPU假负载测得VCCP-CPU供电有1.8V偏高,但是电源芯片没有发出VRM-GD到专用芯片导致没有出来总线供电(VLDT),而且CPU供电芯片周边有响声,就像蜂鸣器发出来的声音,当然声音肯定没有那么大(把耳朵稍微靠近就可以听到),芯片是ISL6566,我把芯片和周边的反馈、过流、过压的电阻和电容都换过了还是那样。专用芯片也换过了还是一样。

装上CPU就引起专用芯片保护导致全板都没有供电,现在CPU旁边的电解滤波电容全部都换了,而且三项供电的上下管也全部都换完了还是故障依旧,测量CPU供电处没有发现有短路现象,没有思路了,各位大侠帮帮忙分析一下。
完整图纸在这里

网友:
连图纸 也看不懂 表示很无奈

网友:
会发出声音的,只有电感器件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块有一模一样的状况,之前发贴问了,也没解决
我的上假负载是1.5的VCORE,你的1.8的话可以查查VID看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