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7025打印机电压高烧了,换了电路板电压正常不启动

楼主(2012-12-25):
联想M7025打印机电压高烧了,换了电路板电压正常不启动,更换了两块电路板都是这样的,不知道下一步查哪里了。

电路板应该是好的。

网友: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
电压是怎么高了的? 也许主板也有问题了。

网友:
是的,更换了主板上的1117-3.3后可以开机了,但从屏幕上看机器不停地重启,多次重启可以显示正常,但一按复印就又重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