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AM主板的奇怪故障!!

楼主(2012-12-25):
有片M2N68-AM主板,能触发,但无复位,检测发现无CPU供电,拆机裸板用自己电源测试竟然有CPURST#,能跑码了。以为是电源的问题,就换了个新电源,谁知又没复位了,换了四五个新电源都是老故障,没复位,就是用我维修时用的那个插上就能正常使用。谁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啊?本来想用这个旧电源给客户的,但客户不要旧的就要全新的,但新的电源都没有用,晕!只好拆下检测,发现无复位时是因为没产生CPU供电,也就没总线供电,因为用我的旧电源时能正常复位和跑码所以应该能排除主板供电芯片有问题,难道是主板电源插座第8脚有问题??没产生PG给IO?立即检查新电源和旧电源触发时灰线的电压,发现用新电源触发时8脚的电压只有1.9V,而用我的旧电源时是2.45V,问题原来就出在这里,不知是什么原因把它拉低了?但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我的杂牌旧电源会没问题?而新电源(换过长城、台达)都没用?真是晕哦~顺便求一下这主板的图纸??

网友:
你说的那个应该电源的PG信号吧,NV的板子应该是经过三极管之类的转换发到IO里面的,你那个IO是什么型号的呢?

网友:
IT是IT8712F-S

网友:
8712F 的32脚是PWROK1/SCRPFET#/GP13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电源里转换过来的信号,还有78脚也有一个PWROK2/GP41,你查一下这两个信号吧,一个是CPU管理芯片转换过来的,另一个是电源的灰信转换过来的。这个IO不知和你主板上的一致,我这块IO的69脚是VBAT,你不接电时测是一下电池那边有没有3V左右的电压过来,如果有就是这一IO的啦,你可以慢慢来搞!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换电源好 原本就是个好电源 换上去不行 再换又可以 我觉得还是电源问题

网友:
电源换过不下4个,不同品牌、不同功率的了。已经确定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这主板奇怪的故障还很多哦 ,有些只有维修站整得出来~!

网友:
这板子有个通病  就是桥的问题 加焊下或许就可以了 不用急着上BGA    我接了10快这样的板子 有的是开机断电 有的是不触发  有的跑码都正常 无图像显示  加焊桥之后都能用了   结果10快都修好了 真搞不懂这什么原理 各种情况都是桥引起的  楼主可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