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有复位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2-12-25):
今天修到联想G450的笔记本,三代内存。接上可调电源按开关触发电流升到0.97A在慢慢到1.00A,这种没有跳变的电流是没有显示的,测量各大电感供电都正常,USB接口也是好的,测量南桥发给无线网卡的复位引脚也有3.3V的高电平,测去测来,感觉实在是不好修,于是,先刷bios,结果电流还是老样子,在去加焊显卡,冷却,还是一样,没的办法只有慢慢修。这个时候,想到测量内存的基准电压,我查的是JP16的第1pin
二极管挡测的时候只有5欧,感觉不正常,在接上电流表测,电压只有0.07,感觉一定有那里短路,于是把电流表调到0.75V去烧这个第1pin(VREF_DQ),发现烧不动,只有查这个电压都到那里去了,再看图纸,JP16的第126pin有这个电压,用万用表测这个点 还是只有5欧
再用跑线的方法,找到板的背面连有几个电容 ,于是就把背面的一个电容去掉,再去测量阻值,发现这是阻值已经是87欧了,明显不短路了,在接上电流表,测电压,有0.75V的电压了,于是,再接上屏通电,电流明显跳变,不一会儿,联想的logo出现了,修好了。
仔细一想如果不仔细的话,还真是修不好,就是一个芝麻大小的电容,不好查啊。

网友:
楼主真是细心  呀

网友(点评):
回复内容过于简单,小心被当灌水处理!

网友:
楼主,不跑码为什么要先测内存呢,为什么不测其他的呢?

网友:
内存电压已经出来了,不跑U,楼主:为什么会想到测内存的基准?

网友(点评):
BIOS 到CPU 读取要经过内存

网友:
楼主是怎么想到要测量内存的基准电压的?这个通常不会去量的吧?

网友:
维修主要是要有正确的思路,但不知道你为什么去测量基准电压,

同问...........

网友:
基准电压不正常有时候还会蓝屏

网友:
楼主细心!上次维修一台上网本,杂牌没有图纸可看,只能这拆拆,那拆拆都没去保护!后来只能慢慢摸电容的温度,在不起眼的角落发现一小贴片电容短路发烫了,拆掉就好了!

网友:
这个好像有点像什么呢,这个内存基准电压也是不跑的因素

网友:
应该给我们按照时序给我们小弟讲解。

网友:
高手,思路清析,功率深,甚是佩服!

网友:
就是,这样应该跑马当内存吧?

网友:
LZ很给力。之前一直都太关注主供电,也没去想过VTTR和VTT少会会怎么样?

网友:
不跑码的机器这些最基本的点都是需要测测的,比方说时钟,基准电压等等的

网友:
学习了。还是要细心啊

网友:
电流一点一点上升,不是跳变,根据经验,大部分情况是小短路,又难烧,楼主不容易呀。

网友:
修这种,,还是波波来得快,,呵呵...

网友:
这个你别说还真是不好查

网友:
这是内存基准电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