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5WA 求助!!

楼主(2012-12-25):
液晶显示器联想L195WA,显示一半暗,一半亮,换上别的高压板和驱动板就好了。用原来的还是老样子。原来的驱动板和高压板检测没事。请教一下是哪里的问题。!!!
液晶显示器

网友:
驱动板问题,刷MCU把。品牌机一般都是通病

网友:
先AUTO下,恢复出厂试试,不行就刷下程序吧,既然你的屏拿别人的可以点亮就说明屏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