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2-12-25):
不插排线,驱动板上屏供电5v正常,插上屏幕排线,5v变成0.3v

没有短路,保险正常,没有开路

是屏幕坏了吗?还可以修吗

网友:
屏电路把电压拉低了呀,一个一个的查应该有短路的地方

也可以检查一下5V电路上的滤波电容是不是老化了~

网友:
好,换一遍试一下

网友:
遇到过,你检查下主板上的电容,如果没鼓包就并联一个上去

网友:
按个盘查屏电路上的电容看看有无短的‘如果没有你就检查下电压转换的二极管,还有转换芯片有无损坏

网友:
屏电路上的电容都换过了,电感也换过了,没有作用。

网友A:
电压转换的二极管,还有转换芯片
是屏电路上的还是驱动板上面的呢

网友B:
5v变成0.3 ,不知量的是保险的前端还是后端

网友C:
直接用可调电源给个5V看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变成0.3 ,不知量的是保险的前端还是后端

前端后端都是一样的

网友A:
从驱动板上飞一个5v到屏电路上,可以显示。不知道这样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可调电源给个5V看电流

可调电源接屏电路,待机是0.7A   显示的时候是0.89 正常吗???

网友:
屏电路有短的,用稳压电源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转换的二极管,还有转换芯片
是屏电路上的还是驱动板上面的呢

天啊    你的驱动板不插屏线的时候电压不是正常么?插上屏线立马电压变0V肯定就是后级短路造成的。那俩东西都是在屏电路里

网友:
楼主,你跑一下电路,看看屏电压那一路都接了什么?测一下有坏的不,如果你直接就换。。。这很盲目

网友:
看看 1117啥的  哈哈 祝你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驱动板上飞一个5v到屏电路上,可以显示。不知道这样可以不

理论上是可以的,可以飞个看看

网友:
飞过去可以亮,可是屏幕发红,红色的竖条纹

网友:
烧一下 屏电路  看看 有没有发烫的元件   直飞  5v   能点亮   不然就是液晶屏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