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songhuajiang VIA集成CPU不过内存维修

楼主(2012-12-25):
分不在多,给就行,先谢谢各位师兄弟
昨天从同行那里拿了一批坏主板抵扣维修费用,修了一块 HP songhuajiang VIA集成CPU,
问题是不过内存
,心想好搞,刷个BIOS就搞定, 到基地搜了个BIOS ,刷上去还是当内存,怕BIOS问题,又下了两个BIOS,还是没用,根据BIOS里信息,确定这台主机型号是HP DX2040,到官网下了一个BIOS 也是当内存,没办法,刷bios没用,上内存假负载,测电压,1.8V出来了,3.3V没有,问题找到了,由于没图纸,只能自己跑线,跑了一会也跑不到,由于不抽烟,没法抽烟思考了,只能自己坐那里看板子发呆,心想应该是断线了,有两个内存槽,量了一下,两个槽之间3.3V也不同,上电一测,
发现问题 然后飞线
,上电一次性点亮
发现这个板子没有维修实例,发这个贴给修到同样问题的朋友借鉴一下
大家觉得好,就给加个分 谢谢各位看官了

网友:
先测下供电再刷也不迟

引用 网友A:

网友:
缺了个3.3VSPD电压导致的吧

网友:
这可对老手没用了,

网友B:
我有块一样的板子,开机能点亮,过了HP的LOGO后就一直黑屏,卡在那,我是新手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谢谢了我这个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块一样的板子,开机能点亮,过了HP的LOGO后就一直黑屏,卡在那,我是新手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这个问题

不是,自己查一下吧,看看是不是网卡 声卡 AIA IDE接口有问题

网友:
只不过绕了个小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自己查一下吧,看看是不是网卡 声卡 AIA IDE接口有问题

那板子是雷击过的,开始的时候网卡特别烫,把网卡取下来后就是这样了

网友:
看来楼主走了一些弯路,也说明了目检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