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插上ATX检测卡5V灯亮

楼主(2012-12-25):
没有做任何动作 插上电源,5V灯亮、不触发。富士康主板。3VSB.是1084。3VSB转换正常,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换过IO,网上查实串路 可是这样的去怎么维修的思路。重要的是5V。3.VSB都正常 求救

网友A:
建议:把板子的型号发上来,这样大家才能更好地帮助你,如果别人有图纸发给你,那岂不是更好,你先找双路供电切换电路,看看有没有管子击穿的。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待机电压串路,有图纸就好查多了,把板子的型号发上来吧!上次就遇到过一次技嘉的板子待机状态下5VSB串到+12V上面去了,最后查看图纸查到是一个二极管击穿了,没有图纸还真的不好找到。

网友:
富士康G31MX

网友:
论坛有个G31MX-k的,有图纸如何检修检修哪里?

网友B:
请问能帮我讲解一下这个工作原理,希望详细一下,因为有个P沟道的我有点蒙。还有怎么S级变成输入级啦 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能帮我讲解一下这个工作原理,希望详细一下,因为有个P沟道的我有点蒙。还有怎么S级变成输入级啦 蒙了 ...

先分析右边的一个图:5V_SB经过R357给Q40的D极.Q41的G极供电,当PWROK_ATX信号为高电平时,Q40导通,将Q41管子的G极PWOKJ拉低,Q41截止,12V_SYS经R353转换出得PWOK+送给后级电路。

第一个图:当12V高电平PWOK+电压一路加到Q46的G极时,Q46导通,5V_SYS经Q46转换输出电压VCC_DUAL给后级电路供电,PWROK+另一路高电平送到Q39的G极,Q39为P沟道场管,进入截止状态

当PWOK+为低电平时,Q46截止,Q39导通,VCC_DUAL将由5V_SB供电。场管的D,S极可以互换。

网友:
版主啊 你为什么只能看到你评论的一半啊,是我电脑出问题了吗 你直接回复此贴好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能帮我讲解一下这个工作原理,希望详细一下,因为有个P沟道的我有点蒙。还有怎么S级变成输入级啦 蒙了 ...

Q45,Q39是N沟道场管。G极收到PWOK+后DS极导通输出VCC_DUAL,D39那个稳压管不知道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把板子的型号发上来,这样大家才能更好地帮助你,如果别人有图纸发给你,那岂不是更好,你先找双路供 ...

版主。我没全看见啊 你能直接给我回复过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Q45,Q39是N沟道场管。G极收到PWOK+后DS极导通输出VCC_DUAL,D39那个稳压管不知道有什么用。

Q39是P的

网友:
额,看错了。Q39是P管,当ATX待机没有输出时,灰线为低电平,PWOK+也为低电平,此时Q45 G极为一个低电平不导通,Q39导通输出VCC_DUAL。当ATX正常输出后,灰线电平变成5V高电平PWOK+也变成高电平,Q45开始导通,Q39截止 输出VCC_DUAL。这个稳压管还是不知道有什么用。。

网友:
待机5V指示灯亮可能Q45坏了。

网友:
查查双路供电看看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分析右边的一个图:5V_SB经过R357给Q40的D极.Q41的G极供电,当PWROK_ATX信号为高电平时,Q40导通,将 ...

版主我去网吧啦 才可以看到你的回复,写的真的太好了,太仔细了, 但是我还是有个问题,这个双电压有什么用,那就证明,待机的状况下,VCC_DUAL就有这个电压了,然后我发现VCC_DUAL
还供给内存,我待机测量内存有1.8。那就奇怪了如果说NV的板子有个功能行,但是INTER得没触发之前为什么要有个设计这个,虽然我明白了,但是检修的时候我还是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我去网吧啦 才可以看到你的回复,写的真的太好了,太仔细了, 但是我还是有个问题,这个双电压有什么 ...

主板在插上电源,没有触发之前,需要为主板中得南桥等其他设备供电,但是5VSB电压提供的电流非常有限,只有几百毫安,不足以在触发之后为其他设备提供所需的大电流,而在待机时要兼顾环保节能标准,新的节能标准对待机的要求更严格,有了双路切换电路,触发之后,由ATX电源为电路中得各个设备提供持续稳定的电流。我在上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在插上电源,没有触发之前,需要为主板中得南桥等其他设备供电,但是5VSB电压提供的电流非常有限, ...

恩,很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