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130 N128 N140 图纸 点位图

楼主(2012-12-25):
三星 NP-N130 N128

网友:
花了20分下载,打开点位好像没有什么点位图,图纸PDF文档也没显示有什么图纸,骗分来的

网友:
使用问题,,上面的截图就是我打开截的图

网友:
在那个软件的左下角处有  Menu  点一下,再去选择文件位置,,,我是用过没问题才上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