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问题

楼主(2012-12-25):
主板空载时,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装上cpu就死机,cpu换了几个,故障依旧,请问老师们,该如何检修此故障?谢谢

网友:
你主板是什么型号是呀 你给的资料都不够我们怎样问你解答

网友:
这个比较麻烦,换一块新的吧

网友:
am2的主板,

网友:
麻烦大大的!

网友:
估计是你的CPU座子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