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0NW 插信号线 黑屏不显

楼主(2012-12-25):
今天接修一台三星940NW 显示器插电显示无信号输入但插VGA线后黑屏 屏背光亮就是没有任何显示
通过替换发现是A81SC坏了 更换一个新的24C08即可 (不需要写程序,空白的就好)
图中红色圈中的就是A81SC,希望大家以后碰到少走弯路。
上图
黑屏
三星

网友:
以前都不知道空着不用刷程序也可以呀

网友:
上次修了一个三星液晶,具体型号忘了,显示出的图标和字体都是微微发红红,程序刷了,不行,主芯片换了,情况一模一样,最后就你说的那个控制块去了就好了,不用装也可以的

网友:
两个芯片都不一样,怎么知道放个24C08就可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