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显示器黑屏指示灯不亮的思路

楼主(2012-12-25):
小弟维修显示器也就一两个月的时间,技术不敢和各位比。闲着没事和大家分享下这几天修到的关于显示器黑屏指示灯不亮的的问题。指示灯不亮,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电源板的问题。当然,指示灯不亮最大怀疑者就是电源板了,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指示灯不亮都是电源板的问题-——-高压部分有短路--还有程序出错都会引起开机黑屏,指示灯不亮。大家拆开壳子都是目测有没有明显烧坏的零件,没有不要急着上电。先测下保险是不是被击穿,有没有短路的,300V,整流桥,开关管,还有N个多的二极管。全测下没有问题在上电直奔12v5v电压有没有。没有或电压低的话,就要从前面一步一步的开始测了。当然,大家都是先测300V电压有没有,有的话就查后面,没有就查前面。前面的问题,相对来说应该简单点,前面的零件要少得多,好查些嘿嘿!后面的话太多了,什么启动电阻,二极管,IC,稳压控制电路都很喜欢出问题。不要被肉眼所欺骗,可能你看到的电解电容没有怀孕,但容量下降了是看不出来的。
     高压部分有短路也会引起这个问题,一般就什么4606这类的管子短路了,应该很好测出来。
     如果12V5v电压都正常,驱动板上5V转3.3,3.3V转1.8V都正常的话,这时就要刷程序了。这种问题这几天我都遇到了3到4台了。不过昨天拿来一台显示器也是指示灯不亮,黑屏,电压都正常的,可是刷了好几个程序还是没有刷好就果断换了通用的驱动板(这还好我同事,不是他说要跳下跳帽一个一个试不然我还搞不定)。嘿嘿,最后改按键板后,哈哈,正常用的时候指示灯不亮,关了机,NND,灯就亮,没改好,算了,开关和AUTO能用就行了。
   是闲着没事发发 ,各位不要喷新手呀

网友:
不错,有讲的这么好,学习了

网友:
支持一下,好好干咯。屌丝!

网友:
这技术已经不错了,对电路也较熟悉了。

网友:
按键板问题也是这毛病的好多!

网友:
分析的通俗易懂,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