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忙,方正显示器,按开关无反应,不亮!

楼主(2012-12-25):
今收到一显示器,是方正FZ780-FG,插线,按开关只有指示灯在不停的闪烁,就是不亮,拆机,发现高压板上面有几个电容鼓包,换上好的电容,在通电测试,还是不行,依旧,怀疑是开关损坏,或漏电,把开关所以按钮都拆掉了,只留OFF/ON键在上,在通电开机,竟然可以亮了,好了,心里那个高兴啊!因为是晚上下班的时候修好的,还没有装好,所以打算明天在装,今早早点过来装好,通电,最怕的事情发生了,还是和之前问题,不亮,真郁闷啊,拆开测试,上万用表测试电压,开关,高压板、驱动板都有正常电压啊!我最后改了个高压板还是不行!真郁闷啊!求大师们援助!俺是学徒!

网友:
按键板上电压正常不,正常的话,就刷程序吧

有可能MCU问题~

网友:
开关键有没漏电啊·把开关键换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