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10I更换主板后白屏救助

楼主(2012-12-25):
前2天收到一台机器,联想T410I的机器,进水的,维修无果,通知客户要换主板,之前是独立显卡的,买了一块集成显卡的板子,换上之后测试正常。
客户拿回家装了一个系统,更新驱动打完补丁后,白屏,无法使用。更换主板也是不行,求大侠帮忙

网友:
求大仙们帮帮忙,看看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下个官方显卡驱动试下

网友:
外接或者换个屏试试 你换主板都不好那就是屏排线这部分了 一步步排除吧

网友:
只能说倒霉的事让你碰着了

网友:
3.3V没有电过?

网友:
重新分区装系统试试

网友:
那是2个图片,换的新主板,用客户的硬盘就会报这个错误,用我们的就没事,最后换了一家厂商主板,才没问题,到最后也没明白什么问题,系统也做过了,xp和win7都做过了

网友:
不兼容吧!只有这个解释了

网友(2014-03-16):
你买的主板 和显示器不配套 里面是有硬件代码的 有些换了液晶屏也会出问题 刷BIOS就会解决!也许你当时刷个官网的BIOS试试呢?我觉得应该是BIOS里的硬件ID 不一致

网友A(2017-04-02):
这个还真第一次见到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第一次见到 !!!

应该是屏线或者屏有一点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