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 9800GTX+ 显卡上面的元件焊点掉了 还可以修吗

楼主(2012-12-25):
讯景 9800GTX+ 显卡上面的元件焊点掉了 有 哪位师兄可以修的吗 求助中 谢谢了
显卡

网友:
掉的什么地方都不说,谁能告诉你啊,神仙难救

网友:
你能拍着照片吗?这样比较直观,看看到底是啥元件焊点掉了,别人也好回答你。

网友:
楼主是说pin点掉吧, 看一下是从哪里接过来的线,补线就可以了

网友:
掉电很麻烦,一般掉点我就不干子,除非笔记本。

网友:
把掉点的图片传上来,我可以帮你,我正好有这种卡,不过你要快,不然卖掉了,就没法帮你了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可称之为倾国倾城 - -

网友:
我修过 讯景7300的板子,掉了焊点,因为表面有阻焊剂,周边线路比较密集。我的方法是先挂掉对应导线的阻焊层,露出金属底线。周边不要挂掉,然后用堆锡的方法堆出一个焊接点,再把原件挂上去。做完后测试是否短路,无问题后再加一层胶,用作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