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u80v 能开机能用但是一开视频一会不到五分钟就掉电 ...
asus u80v 能开机能用但是一开视频一会不到五分钟就掉电或是死机

楼主(2012-12-25):
接到一台asus u80v的机器,能开机能用但是一开视频一会不到五分钟就掉电或是死机,机器没有进水,没摔过,散热铜管好的,风扇清理过还是一样,以为是显卡问题,上bga蒸过,现在还是老问题请高手指教
显卡
掉电

网友:
现在正测试外接的设备看看哦

网友:
期待大神出现!!

网友:
是不是视频驱动不对啊。别一死机就想到主板去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中毒了,重装系统试一下,好了说一下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系统做过,换过硬盘,内存,都是一样

网友:
系统装过win7,装过xp,装过ghos ,装过纯净版本都一样

网友:
这个问题 得仔细检查 下一步就可能还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换个QQ版本试下,说不定就ok

网友:
是不是CPU问题或者CPU散热问题,开个鲁大师看看有没有哪里温度超了?

网友:
温度测试都正常,散热用手摸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