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262wa不开机

楼主(2012-12-25):
联想l2262wa不开机 触摸板开机按键不起作用了 但是按其他按键 指示灯亮 过了几秒熄灭,一直没有滴的声音正常时候按按键都有滴声音的,测电压5V 3.3vdou都有的 哪里问题呀 大神帮我呀  听说这里高手多  先谢谢了的

网友:
我测电源板电压好像不对 一个5V一个18v 应该是12V吧怎么搞的是不是电源板问题呀

网友:
有点电源板还有15V的呢。你看看是不是电源板问题哦。

网友:
怎么确定电源板问题呀 dim 3.3v n/p没有电压 电源5V 正常 不知道哪里问题了

网友:
接上一个假负载看看

网友:
接假负载电压13V 正常 不知道是驱动板问题 还是按键板问题 电源板问题呀 大家帮我咯

网友:
先 排除按键是否存在故障!把触摸板拆下来,看看里面进杂物没!然后在去排查其他部分。看你说的电源板正常。如果触摸按键板正常,那就有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了!  祝你好运!

网友:
怎么确定是按键板问题 还是驱动板问题呀 触摸板开机按键不起作用了 但是按其他按键 指示灯亮 过了几秒熄灭,一直没有滴的声音正常时候按按键都有滴声音的

网友:
拔掉按键板 短接开机看看
测试开机键是否有电压, 按按键是否有电压跳变。
以上都不行,外接5V看是否能开机。

网友:
这个机器怎么短接开机呀具体那二个脚  告诉我下 谢谢

网友:
大家帮我咯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