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和24”液晶的屏大家用什么高压板来点亮?

楼主(2012-12-25):
最近接了10台22"和24”液晶显示器,有几台是亮一下,就黑屏,明显就是高压板或是灯管的问题。现在手上的四灯小口高压条,接上去根本就带不动,开机一会才微微特别暗的闪一下。就黑。现在找不到原装的,也不知道哪种高压条能带动2“和24“液晶屏的高压条,目前手上的高压条只能带动19和20寸显示器的。因为已改了两三个高压一体板了。请修过22和24“的同行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deng  dai  jie  guo

网友:
22的不也有高压板的么。

网友:
大一点的双包的通用高压板也带不动吗?

网友:
那就修呗,高压很好修吖

网友:
应该是灯管有问题吧

网友:
最好是找单灯小口的点一下试试!一根一根的测!你这样用四口说不定是灯管问题,不一定是带不动!

网友:
用大明基的原装的就行

网友:
亮一下,就黑屏。我遇到过一次,后来接三根灯管就好了,其中一根好像有短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