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2内存供电是3.3V还是1.8

楼主(2012-12-25):
供电到底是238脚的3.3V还是还是他们说的1.8V啊。希望懂的能详细 说说他们的脚位,和关系啊,谢谢,还有复位是那个脚

网友:
① 供电:238 脚(工作电压 3.3V )、64 脚(核心供电 1.8V )。上拉电压:0.9V(在内存旁排容、排阻上去测量)。

② 时钟:137 脚、138 脚、185 脚、186 脚、220 脚、221 脚。

③ 系统管理总线:119 脚和120 脚对地阻值一致,600Ω左右正常,连接南桥与主板时钟芯片(工作电压3.3V)。

④ 64 根数据总线:连接北桥,通过假负载在断电测量时,为600Ω左右。

网友:
1.8V   ddr1  2.5v   DDR3  1.5v

网友A:
238是给SPD芯片供电的电压,1.8V是内存的核心供电

网友:
DDR2供电电压是1.8V

网友:
内存条的SPD工作电压是3.3V

网友:
2楼给的狠详细了,3楼列出了DDR  1~3  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238是给SPD芯片供电的电压,1.8V是内存的核心供电

谢谢,SPD是工作电压的意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SPD是内存条上面的那个SSOP封装的小芯片的,就是给他供电的

哦,谢谢啊,你QQ是多少啊

网友:
我知道有一款主板是1.8正常的   是个精英代工的品牌主板,望型号了

网友:
老大,是1。8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