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3S 冷开机慢

楼主(2012-12-25):
  急求哦  今天接一华硕A53S机子   刚买没几个月  隔几个小时不用开机后要用5分来钟时间  开了一次之后第二次就好开了 win7  32位  64位  XP都装过了  一样  测硬盘 内存 都OK  怀疑还是系统问题   各位大虾 有没有遇此相同问题啊

网友:
跟系统有一毛钱关系吗? 别修了.

网友:
明显4K没对齐,高级格式化的硬盘4K没对齐,第一次开机必慢

网友(2013-04-12):
没遇到过   看看有你没有测

网友A(2016-07-16):
硬件问题,我休几天了都没有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件问题,我休几天了都没有搞定

这个大多数是硬件导致的,测量一下那个地方热了开机快就是那个地方的问题,比较不好找,得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