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G硬盘只有33G了

楼主(2012-12-25):
一个希捷120G的硬盘现在只有33G了,在MHDD里只看到33G了。用NHPA命令恢复也是不行的。请问这个盘还有没有得救

网友:
应该可以,用DM

网友:
如果是IDE硬盘,你先检查一下跳线。

网友:
将放电,再进BOIS里看一下,应该可以恢复

网友:
我也有一例,不知如何是好

网友:
diskgenius寻找丢失分区,然后保存下或者重新分区就好了!

网友:
遇到过就不是33G,我遇到是7G。最后用原P安装好了!

网友:
不停的格式化试试。

网友:
用低格应该可以的

网友:
同意楼上,我也想说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