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电路的师傅着急帮我看下此电路图

楼主(2012-12-25):
主板的毛病是串路,没触发5V灯就亮起,基地里说查这方面电路,现在下到图纸了,估计是这出问题了,
但是我电路知识不太明白,有个N沟道还有P沟道,这就有点蒙了,哪个师傅可以详细的给我讲下此电路的工作流程,还有他们之前哪个出现了问题会导致串路,怎么看D极不是进电的么,怎么变成出电了,好糊涂

网友:
1图这是一个双路供电吧,pwok+来控制Q45来导通,产生vcc_dual   高电平送到Q39使这个管子截止。
如果pwok+为低电平时Q45截止,而Q39导通产生VCC_DUAL

2图是两个开关管,如果pwrg_atx为高的话,控制Q40导通w使,5VSB被拉为低电平了, Q41G低电平使Q41截止产生 pwok+
当PWRG_atx为低的话,自己分析下,

我也是个新手,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Q46,Q39还有D39击穿了都会串路。D,S极可以互换

网友A:
你点击我回复后面的详情试试,我的也看不到完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点击我回复后面的详情试试,我的也看不到完整的。

太坑爹了,首先谢谢版主,我还有几个问题哈,然后一会你直接回复我,麻烦你拉,pwrg-atx,这个信号 不触发的时候,他应该是低电平对不对,还有DS可以互换N沟道和P沟道都是么

网友:
就几个小东西一一更换就OK了

网友:
感觉Q46坏,换Q46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