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一分钟以后才跑码

楼主(2012-12-25):
升技主板IP35-E开机一分钟以后显示器才亮,是在冷机情况下,现象是检测卡显示00 00,重启灯长亮,不管它,灯一分钟后就开始跑码亮机了,这种情况没遇到过哎!请大家出出主意

网友:
BIOS 升下级

网友:
没复位的时候测下各大供电出来没,供电有的话压下桥试试

网友A:
上次也碰见一个。。刷bios无果。。各电压正常。。。手压桥。。开机。。。直接跑了。。呵呵。。

网友:
同意3楼!

网友:
没有 遇到过。。。不过学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也碰见一个。。刷bios无果。。各电压正常。。。手压桥。。开机。。。直接跑了。。呵呵。。

压桥也不行啊

网友B:
没复位的时候查下供电时钟正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复位的时候查下供电时钟正不正常

都是正常的

网友: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C:
有同仁说桥有可能,就做一下BGA。又不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同仁说桥有可能,就做一下BGA。又不麻烦。

做桥。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