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CQ45开机掉电

楼主(2012-12-25):
型号:HP CQ45
板号:LA-4102P
1. CQ45 有时按开机键能开机,有时不开机。能开机的话,使用一切正常;
2. 不能开机的话 按开机键主板上D17闪下就灭,DC插口上LED同时熄灭掉,此时按开机键输入电流也有变化,DC输入LED熄灭。
3. 但是我量了电压都有的,后面在测试试验中发现,装电池时会有火花,多装几次电池,产生几次火花,用电池就能正常开机使用,换AC输入开机也同样能正常工作。
4. 开机后关机重启,去掉电池开机都能一切正常工作。
请教下各位大虾,此种现象有谁有遇到过,如何修复?
非常谢谢!

网友:
怎么都没有人回啊,

网友:
你这问题应有芯片虚焊,或者散热不好也会,应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换EC试下,我运到台CQ45进水机器和你那差不多

网友:
充电电路也查下,BIOS也不排除

网友:
BIOS的可能大点

网友:
CPU电容看是不是

网友:
查一下适配器接口有没有接触不良,我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这种问题要逐一排查,不是太好修了

网友:
适配器接口没有接触不良,中间脚插板的电压是1.26V,当开机热机后,机子无论怎样都能正常开关机的。

网友:
刷BIOS吧,  还有开机线路

网友:
BIOS昨晚重刷过了,不行。我倒是怀疑其中某个电容出问题了,不行的时候SYSON都正常有信号出来,只是很短暂就灭了..

网友:
应该是供电问题 查吧

网友:
不好修换班吧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台一样的

网友:
来看看各大侠的经验

网友:
看来常来也是好是的

网友:
加焊cpu管理芯片

网友:
EC芯片虚焊
其它地方有没有有时短路等

网友(2013-02-22):
这种问题奇怪,放一段时间后,怎么开都开不了机

网友:
准备找朋友帮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