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 怪问题-原装适配器不能用,高手进来指点一下

楼主(2012-12-25):
DELL 1420机器很怪的问题,用原装适配器,可以充电,开机可以显示,只要一过LOGO就有白屏,从起。用代用适配器,DELL电源头中有针是检测脚。代用的中间针没有这个信号,开机正常使用。便不能充电,开机会报个不是原装适配器,别的什么问题也没有。大家有没有维修思路,共同解决一下,修好一定和大家分享

网友:
高手怎么不出来发表一下

网友:
过LOGO就白屏??这机器显卡爱坏,是不是显卡引起的白屏,既然用原装的适配器可以充电就证明你换的代用电源不行,在换一个不报错的电源试试看还白屏不

网友:
供电问题 最好是找一样的好机器测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