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看官分析下原因
会员201220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2-12-25):
版号:LA-5751
故障:冷机器头两次开机掉电(CPU欠压)
联想z460机器开机头二次掉电,拆开板量各个电感对地阻值正常。动态测量时,发CPU电感PL10 PL11无电压,正常开机时电压什么都正常。在掉电的时候测的,TPS51621 30PIN电压为低电平,正常这个脚应该为高电平。在掉电时测的TPS51621 的12 33 35 26 22 29 38 40PIN 电压都正常有,34PIN是为低电平(属于正常)。 30 21PIN为0.77,27 24pin无电压 现在主谁能帮忙分析下CPU电感无电压原因?还有就是TPS51621工作条件 除了以上 还有其他没有?

网友:
仁宝的板子修过几个没有CPU供电的是因为供电芯片的5V没有满足,5V有么?35脚VR-ON是开启信号,为3.3V

网友:
怎么可能会在没有电压的情况下出了PG正常,换个芯片看看

网友:
38PIN 5v已经有了,35pin的开启信号也有了 PG信号也有了,芯片换过 高低管全部换过 没有办法才来发帖的

网友A:
这个问题我遇到很多,但一直困扰啊,没有修好过一台这样的机器,可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遇到很多,但一直困扰啊,没有修好过一台这样的机器,可叹啊

呵呵:是有点不好修

网友:
还请以后的经验多多分享一下啊

网友:
可以试着示波器测试CPU供电电容的上的波形

网友:
注意是瞬间的波形幅度

网友:
楼主修好了   分享下

网友:
唉遇到这样的还真是头痛了,不过还是要耐心的测一下不要轻易的放弃,这样才能进步,但是我想很多人都做不到,我也是一样,接到一台机顶多在我手上呆一天,不行第二天就给客户说换板了,不同意就让他拿走了,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搞,先把有把握的钱赚到手再说

网友B:
你用示波量着30PIN或者管子然后开机,看会不会闪出波形,要是有的话就看看反馈电路有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用示波量着30PIN或者管子然后开机,看会不会闪出波形,要是有的话就看看反馈电路有没问题

这个波形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波形是有的

看看40脚有没电平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