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MSI K9VGM-V的送電即停是什麼情形呢??
头像被屏蔽

楼主(2012-12-25):
提示: 该帖被管理员或版主屏蔽

网友:
你电源有问题没有 啊。。。。。。

网友:
跑一下开机电路吧,可能是开机芯片或者,南桥有问题短路了吧

网友:
如果是開機芯片或是南橋短路 我要如何確定呢? 能教教我怎麼測量嗎??

网友A:
藍色箭頭的地方應該是10V電壓,但是卻是0電壓,有沒有人知道這二個10V的電壓是從那裏產生出來的呢??
又或者是那裏短路才造成0電壓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藍色箭頭的地方應該是10V電壓,但是卻是0電壓,有沒有人知道這二個10V的電壓是從那裏產生出來的呢??
又或 ...

找一找MS-6吧

网友B:
看你板子上是7253 ver1.1,给你这个型号的图纸吧

网友C:
这个现象到有点像是CPU场管导通的现象  不知道你查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现象到有点像是CPU场管导通的现象  不知道你查没有

CPU的場管我都查過了 也都沒導通或短路現象,就是一開機就馬上停止了,全部東西都拆下,裸板測試也是如此,查ATX的插孔對地電壓也都沒短路,真是不知是那裏出了問題,也不知該從那裏查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板子上是7253 ver1.1,给你这个型号的图纸吧

謝謝你的圖紙,但是我對這個看的不是很懂,藍色箭頭那是0電壓,是我用強制的起動,如果用主板上的PW_ON是動一下即停,所以也不知該從那裏開始下手找起

网友C:
去掉 四针接口是不是还是一样的故障   不是的话就在CPU电路   有时候场管软击穿也是这样的  我现在这板子就是    上管全部软击穿    板子上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掉 四针接口是不是还是一样的故障   不是的话就在CPU电路   有时候场管软击穿也是这样的  我现在这板子就 ...

软击穿是什麼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