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问题

楼主(2012-12-25):
客户拿来1个显示器  他说前几天开不了  拍1下 好了  ,今天又不行了  拍也不行了。
插电开机根本就不通电,指示灯没反应  。发发客户走了
显示器是联想17寸的冠捷代工的
拆开没有明显故障。
检测电源板保险没断  5V  12V  全没有。直流300V正常 开关管正常。      电源IC用的是LD7552PBS
那就检测电源IC的工作条件,
3脚启动电压0V   7脚VCC   0V   启动电压是300V经过3个大电阻转换
3脚连接的那个电阻1端由100多V   连接3脚的一端0V   3脚对地阻值170多
挑开3脚 上电测试有电压了200多V   怀疑LD7552PBS坏。
淘宝订货。到下午了没事干在通电试一下。
测试7脚13V多奇怪   。又测3脚也是13V多
赶紧测试12V   5V    都正常。接屏指示灯也亮了  显示正常。真奇怪了
冠捷的显示器好像电感容易虚汗  我又把上面的12V  5V电感加焊了一下  。
现在我测试2天看看正常不正常。
大家遇见过这样的情况吗。
上图

网友:
有过! 但是不是你那样的!   我遇到过的就是显示器量一下 就灭了!  按开关 还是亮一下灭。

网友:
这种问题还没遇到过,经常都是开不了的。

网友:
先在机子正常么???

网友:
没遇到过,不过3脚电压10V以上芯片正常工作,芯片输出正常就行,修好就OK了

网友:
建议最好把那个7552换了,和那几个启动电阻一起

网友:
用不了多久又会一样地

网友:
好了就收银子,有问题了再修。呵呵

网友:
关键是什么也没动   上午芯片没供电工作不正常          下午有供电了   工作正常了

网友:
建议换芯片再收钱,LD7552我秀的坏的比较多,不过没碰到过你这种故障

网友:
既然启动电压都没有,那就换那几个电阻吧,要不然会返修的,

网友:
你这个还好 我修的那个 12 5 都有 放一天就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