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M 版号3691P 开机电流0.6 不跑马,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2-12-25):
机器是联想C466M 集显的。960芯片加82801HMB
版号LA-3691P
现在故障是开机电流0.6左右。如果上内存的情况下,会瞬间电流0.7然后马上又退回0.6

刚开始客户拿来的时候是有时候能触发。有时候不触发。但是触发了也不跑马也是电流0.6左右,经过检测是PU11这个内存供电的管子1.8v输出和对敌有微短路。换后待机正常,触发也正常,但是就是不跑马故障就和上面说的一样

经过一系列检测:主板供电都正常,而且已经测得CPU复位和PG都有1.07v。没办法的情况下,我把所有外界设备,包括声卡网卡,读卡器全部已经拆下,故障还是一样

于是乎看论坛。好多朋友说R184这个电阻后面那个点容易氧化,可是我仔细的看了我这个板。锡点都是正常的。重点是CPU复位和PG已经出来了。CPU核心供电也是正常的。
这个时候有点盲目了。于是乎我又加焊北桥。效果一样不跑马。最后把南桥和CPU底座都加焊了一遍。还是一样。各位大侠。谁遇到同样的问题解决过的?
补充下。BIOS已经刷过了。
而且还有个问题,待机电流很不稳定。0.007      0.009            0.011      来回跳动!!!

网友:
刷人BIOS试下,不行把IO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