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40 求助!

楼主(2012-12-25):
机器没思路维修了。希望帮下忙。
1540 二修机。
拿来,看了下,显卡和南桥被动过。 刷过BIOS 其他看不出来!
测试:所有供电OK,电流上到0.8A  无CPU 到0.67
有PCIE复位3.3V,还上假负载 测试了内存的地址线和数据线,SPD,管理总线 都有!怀疑北桥不工作!出现机器不跑马!
北桥是GM45
CPU换过!
首先下了个BIOS 刷了下,无果。

示波器测试 发现。
有平率无波形正常不?
这款机器 是 EC一个 32.768的晶振,南桥自身一个!
南桥的=========

EC的========

现在不知道南桥和 EC的 晶振是否正常,示波器肯定是调节好的!还测试了 14.318 和25.768都起振,有漂亮的波形!

补充内容 (2012-12-26 16:31):
谢谢各位了,问题是北桥虚焊。。晕死,测试无ADS# 测试CPU的 地址线 发现有几个点无穷大,压北桥有阻值!

网友:
我也是这个型号的优利德示波器,还不怎么会用。

网友:
通常有电压都会有波形的,建议楼主查查其他供电是否都正常

网友:
电流都上到0.8了,不用考虑晶振问题了,若晶振问题,会不触发!
查下内存的所有条件,打下显卡的16对偶合电容,
用试波器抓ADS#,LPC_AD1-AD3 ,BIOS的1.2.5.6 8脚是否正常等等

网友:
AUTO一下试试,不过如果无波,你是触发不了的,所以应该考虑CPURST和ADS#,可以先打LPC_AD0看看有无闪波

网友:
25.768?打阻值卡是假负载?看来兄弟的基本功还需要加强啊

非常感谢你指出的错误,以后会多家注意的!

网友:
用纳秒档测千赫兹频率,是这样的。

网友(点评):
嗯嗯,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
加焊nb试试

网友:
32K的晶振跟14M和25M的波形不同,,幅度要低很多,时基也不一样,0.8不跑码,内存上有波形的话,这故障不好修,,

网友:
测试下BIOS是否寻址了!

网友:
查一下CPU复位出来没有

网友:
上电流了,EC晶振不可能没有起振,你这个普源探头打到1X档了吧?阻抗太低,把晶停振了,看看探头,应该要打到10X位置

网友:
本本板上的1M以上高频晶振驱动电压很高,1.4-3.3V锋值的,所以1X能测量,但32.768的驱动电压一般是mV级,基本上可以很肯定是这个原因

网友(点评):
谢谢了,多谢你的提醒,买来示波器基本不会怎么用。

网友:
干北桥试试  估计会好

网友(点评):
呵呵 就是北桥了。

网友:
可以是楼主的一个误笔,这个无需太认真正~~
至于基功嘛,看过楼主之前发过的一些贴,还是有内涵的~~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提醒,以后会多家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