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20档logo

楼主(2012-12-25):
今天接了一台戴尔n4020开机在自检的时候档住了,在显示logo地方不动了,拆机裸板开机一样档logo,换了一个新的南桥一样的档,网卡取了也档,内存换过,所有电压正常。bios刷过。不知该如何下手了,请高手指点秘津,小弟请教一二。

网友:
更换ECbios芯片刷bios试试。

网友:
用原装电源 试一下!如果还不行···那这板 没什么弄的了。该排除的你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