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术语不懂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12-25):
刚刚接触笔记本,很多维修术语不懂是什么意思,如掉电 还有测试点,是什么意思,请各位老师给解释一下

网友:
这种东西还是自己买本书学学吧!!

网友A:
我也是新手,现在搞清楚什么是测试点了,什么说呢,我也说不清楚,可能是我水平不够吧,不懂得表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新手,现在搞清楚什么是测试点了,什么说呢,我也说不清楚,可能是我水平不够吧,不懂得表述。

谢谢你,还是的自已去学啊

网友:
掉电就是 一按开关  看见电源指示灯亮了  怎么等一下就灭了呢 在开也是一样 ,看可调电源直接些,测试点 就多了  ,公共点 ,短路,南桥待机 ,EC复位  说不完了 还是自己看书吧  实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