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电开机自己就进D盘的某个文件夹,怎么解决

楼主(2012-12-25):
台电开机自己就进D盘的某个文件夹,怎么解决啊?求师傅指导

网友:
补充,开完机不是桌面,而是D盘的某个文件夹

网友:
格式化后重做系统,统杀

网友:
备份数据~!格式化~!做系统~!~!

网友:
低级格式化硬盘,然后重新分区。

网友:
格式化     重分区

网友:
杀毒,查启动项去掉无关启动项

网友:
绝对是系统问题了 不出桌面就先显D盘 估计就是有什么东西想读那个盘的东东。。。建议还是从装吧,搞干净了再装

网友:
谢谢各位指导

网友:
重装系统乃万物之魂也 魂无则如行尸走肉  不知跑d盘 还是盘E盘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