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主板3.3V电路是什么引起的呢?

楼主(2012-12-25):
接电源测量3.3V相应电容短路,是什么引起的呢?各位老师指点一下吧?

网友:
失容啊,没啥原因,万物旨有寿命,地球也有寿命

网友:
我表述得不清梦,把电容焊掉,直接用万能表测主板两脚,依然短路,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有短路性坏件,换了能能电才能好

网友:
具体多少欧。

网友:
3.3短路就比较麻烦了,网卡.声卡.南桥.IO,都有得一个个排除了,要不就上电摸摸看有没哪块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