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背光不亮

楼主(2012-12-25):
接到一台索尼的小本,故障为暗屏。拆机测屏线接口处没发现故障,拆屏,先排除灯管问题,是LED的屏,拿到修屏的地方点了一下屏,是好的。这下没头绪了,屏线接口处有一个3.3v和一个5v的电压,量屏线没断线。没图纸,估计5v是供电,3.3v是开启信号,开机后也量了灯管正极有4.9v电压,就是不亮。屏线接口处也仔细检查了,不存在缺少其它电压的可能。现在没思路了,主板上找不到故障,屏去点了又是好的,屏线也没问题,不知道故障出在哪里,望高手解答。。。屏线接口是30针的

网友:
你的EC烧了   导致ADJ亮度调节没有,所以就像你说的, 从屏供电拉过去一个电压,关于ADJ你自己看屏接口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