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2592笔记本不认USB检修一例!

楼主(2012-12-25):
接一笔记本,说USB口全部不好用,留本走人后,拆开!

      老师说过的USB检测思路:  要有5V,数据线打阻要在500左右,时钟48M要正常! 不能断线!然后在就桥!
      首先打阻USB的数据线,全部为443,通电检测到USB有5V电压!根据图纸检测到检测时钟旁边

的CLK_48M_ICH电压为1.58V,基本判定正常!(因为俺木有示波器)
跑线USB的线路没有断线的!于是怀疑是桥的问题,因为这个板没有USB防浪涌的措施,鼓怀疑是大电流导致南桥的USB模块损坏!
于是上BGA!

上电,USB终于OK了!

初学笔记本,请老鸟飘过!

不错啊....

网友:
班子就是犀利 干的活很漂亮 没弄的到处是焊锡膏

网友A:
一般我做完BGA,是不需要洗板水处理的!!!

网友:
楼主做的活就是好,方法对我们新手来说,也好懂,顶一下

网友:
很扎实的班子。再接再励,更上一层楼!

网友:
思路清晰,判断准确!看来基础很好啊~

网友:
干桥前少了一板斧,BIOS!,小菜最爱3板斧之一啊!万一是BIOS呢?那换完桥岂不是要。55555555555.........

不过楼主的细致和基本功还是非常赞的!

我基本不刷BIOS的,遇到USB!

网友:
这个不用质疑一定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这比较简单  基本功而已     怎么收的费 能否 告知

网友:
USB检测思路:  要有5V,数据线打阻要在500左右,时钟48M要正常! 不能断线!再然后就是桥。这个思路简单明白,应该表扬!加5分

网友:
设备不错,焊工很好啊

网友:
呵呵,饼老大的焊工基础看了N遍了,能不行嘛!!

网友:
新手飘过,学习了。
USB检测思路:  要有5V,数据线打阻要在500左右,时钟48M要正常! 不能断线!再然后就是桥

网友:
CLK_48M_ICH一般的电压是多少呀,是在什么地方测量

网友:
BGA技术不错i啊。

网友:
班长牛XXX呀,呵呵。有两个问题想问题下。1加焊下南桥不可以吗?2修好这块机器你收了多少钱呀?

网友:
呵可,修得不错,怎么不加焊?而是更换?

网友:
供电,时钟,数据,学习了。

网友:
你的usb怎么不好用啊!!!

网友:
倒霉,现在又遇到个USB3.0的2个USB都不好用!

网友:
BGA不是迅维的,不能乱说! 但是后来买了台孙伟的感觉比这个还好些!

网友:
USB防浪涌的措施指的是什么?

网友:
额,这个你去问下饼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我做完BGA,是不需要洗板水处理的!!!
用的什么焊膏

网友:
思路很好,学习一下,以后多发点对新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