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笔记本开关待机电压12V怎么弄啊

楼主(2012-12-25):
笔记本开关待机电压12V怎么弄啊  查什么电路啊???联想Y430笔记本

网友:
只要有电就有12V啊

网友:
有点就行

网友:
有的还有17V呢。开机后就变为3V左右了。

网友:
我是接了一台17.6V的  不触发  按下开关拉0

网友:
你先看一下,它的要求的电压是多少,有的机子,是19V的你底于18V它就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