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笔记本N5010进水小修一例!

楼主(2012-12-25):
DELL N5010机器,客户送来说进了牛奶还是茶的!他自己也搞不清楚,询问了是从触摸板那边进去的!说接适配器无开机无反应打开客户离开! 拆开机器
看到触摸板上面的鼠标部位进水!上图:

进水严重,拍照片做证据好给客户交代!!(大家懂得,可以说的严重点,这样,米可以多点!)
先清理水渍,烘干,发现待机芯片8205上班有个PCB那边烧断,在8205的16脚VIN供电脚!
再打阻3V  5V  电感。电阻为259和430,认为正常,购得8205待机芯片,飞线16脚VIN去上管的D脚!

开机,久违的0.01来了,按下开关,电路0.4-0.75-1.20-1.80,嘻嘻!大家明白了!

网友:
你的作法值得学习,图片也拍的漂亮。呵呵

网友:
这水进得,还有水珠,这客户跑得够快,堪称120急救啊

网友:
这么快就修好了?

网友:
早上进水,11到的,哈哈!

网友:
楼主,您飞线那里黑黒的是什么东西啊?QFN封装的芯片,你飞线进去的还是怎么弄上去的呢?

网友:
进水机多数会断线

网友A:
先把芯片吹掉,再飞线进原来的位置,在上芯片,回答完毕!

网友:
进水的机器有的是好搞,有的就难搞,我今天遇到一台4416S的机器,主板有点温度就要触发,只要是冷了,就不行,EC的条件该查的都查了正常,还有南桥的,EC 换过,桥换过,BIOS 换过 故障一样

网友:
烧成这样  都快燃火了吧    楼主的相机 不错哦 很清晰

网友:
不是相机,是摄像头哈!哈哈!

网友:
飞线飞得不错 还好这本腐蚀面积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把芯片吹掉,再飞线进原来的位置,在上芯片,回答完毕!

真麻烦,直接用马蹄的烙铁直接接线了,还要旱在里面

网友:
好吧!!!   图有点花! 可能LZ没搞清的设备!     总体不错! 希望多出点新作!  然后描述上在好好的谢谢! 写的详细就更好了!   LZ感谢你做出的贡献。

网友:
想快修,技术+运气~哪个都不能少~

网友C:
飞线是不是可以飞在电容上呢,省去了刮焊盘的时间

网友:
腐蚀的够严重的,不过还好面积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线是不是可以飞在电容上呢,省去了刮焊盘的时间

哥们,那个电容下面的焊盘到16脚那全部被腐蚀了。。。。。呵呵!电容的那一只脚你看也没点了,悬空着呢!

网友(点评):
呵呵,我说的是那个大电容,不是飞线旁边那个小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麻烦,直接用马蹄的烙铁直接接线了,还要旱在里面

呵呵,我只有刀头,没马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