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 KN9主板 复位灯长亮

楼主(2012-12-25):
朋友的一块AM2主板不能启动了 给我折腾
型号是升技 KN9
现象时可以点亮 但复位灯长亮 测各大供电 发现少一个桥或者显卡的1.5V 电压 桥旁边有个W83320G 14脚芯片 内存旁也有一个 对换后 1.5V 有了 内存的1.8V没了(换之前是有的) 基本可以肯定是桥旁边的W83320G 坏了
这时启动后复位一闪就灭 然后我上了一个3200的U
上电却保护了 不插CPU 4针供电 不保护 但复位长亮
想问问大家 是否是CPU供电短路的问题 还是少了内存电压的问题

网友:
先把基本的供电修好,既然W83320G
坏了就赶紧换一个

网友:
这个芯片难找 一时也不好解决 放着先

网友:
不插4PIN看看内存电压有没有,如果没有就先修内存的供电!

网友:
慢慢检测把把问题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