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思不得其解,希望高手能一语惊醒梦中人!

楼主(2012-12-25):
我新手菜鸟一个,自学主板维修几个月了,书也买了,教程也下载了,经常逛论坛学经验,由于没有师傅带领,一路摸索着进步,难啊!最近几天遇到个问题,也许相当简单,我上网查了几天,却没有弄明白,郁闷的很,希望高手能给予帮助,请问什么是(总线供电),在主板什么地方什么零件上测量?谢谢!感激不尽!

网友A:
总线供电:我的理解是,每个信号在数据交换时都需要电来传输,如北桥和南桥的总线数据交换,而它们的电压就是叫总线供电,但这电总要有个地方来,有的是从芯片出来的但同时里面也包含了数据,有的是从上拉电阻过来,而芯片的电压又从哪里来呢,就是从芯片的供电而来。
所以要测量总线供电先要知道这是什么信号,是从哪里来,去哪里的,主要的用途是干什么的,这时你就会知道怎么测量这个电压了。
希望能帮上你,我之所以回复,只因像你现在能自己专心学习的人很少了,我很欣赏你。加油加油.......你会成为这方面的好师傅的。

网友:
我也是新手 大哥那总线供电是不是要看图纸 才能找到呀

网友:
总线是各个芯片之间进行通信,数据交换线路的总称,总线供电就是通过给各个总线提供上拉电压,来稳定传输信号,提升信号的抗干扰能力,总线供电在CPU和北桥之间的MOS管上测量,电压值一般是1.2V左右,

网友:
一般在北桥边上,有个场管就是

网友:
北桥和CPU中间的MOS管

网友:
总线的解释就不说了
其实自学修主板 确实很辛苦
建议你 掌握好了基础原件知识 电路知识后 慢慢摸索 其实一旦你入门了就不难了
祝你好运

网友:
我也是自学修主板。三年了。没什么实践。还在换电容。场管。都是能大致修。没理论。猜

网友:
我也是新手,不知道那个是总供电,但是我知道每个供电为多少为正常!!!

网友:
还是百度比较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线供电:我的理解是,每个信号在数据交换时都需要电来传输,如北桥和南桥的总线数据交换,而它们的电压就是 ...

哈哈!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