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BIOS保存后不开机,快来指点一下,

楼主(2012-12-25):
今天,收到一块梅捷主板,刚开始没有供电 不跑码。。后来换了个内存边上的管子。有供电了。跑25.。以为显卡不过。上BGA.后来清blos,点亮了。。没想到保存blos后,又是25.。并且找不到IDE硬盘。。各位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指点一下

网友:
按照你的描述一般南桥的几率比较大,建议先测量内存的数据线及供电是否正常,然后刷个BIOS,不行换个南桥试试,只能帮到你这些了。

网友:
刷个BIOS
还是老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