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适配器求知

楼主(2012-12-25):
24.5v,2.65的显示器电源适配器,测量输出正常,拆开目测电容没有鼓包,接显示器后也未见电压降低,可就是不开机,换个电源就好,求指教什么原因,怎么在空载的情况下判断电源好坏

网友:
既然东西都坏了,那就敲开看看,上个图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