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40G已经修复

楼主(2012-12-25):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02597-1-1.html  在没有修复之前发过一个贴子请教过大家。虽然没用上但是扔然谢谢大家
虽然机器已经修好。完全是侥幸 。本来打算发过去让论里的朋友交换主板呢。在之前因为显卡已经拆掉,为了好交换又重新认真的BGA了一次。做完以后情况仍然和原来一样。后来想起来。我在拉3.3V电压的时候拆掉了BIOS电池,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弄丢BIOS 。抱着试试的态度就刷了一个BIOS 结果机器亮了。

虽然已经修好但是自己还是没有搞清楚 暗屏怎么会和BIOS有关。还是头一次见
在此感谢万航电脑的帮助,当然修好之后第一个也是和他分享的

我再重新说下故障 大家再说说下为什么BIOS坏了以后会暗屏 而且后来还会不亮机器

此机器拿来是有数据无背光,也就是所谓的暗屏。测量屏线接口LCDVDD无电压。顺着LCDVDD来到了这里,

VGN-ENVDD信号 来源 ,你把3.3V 接到这个信号上了VGN-ENVDD, ,这是 一个很经典的供电电路, 高电平信号来导通N管,拉低3VALW,P管Q33导通经, c582 c583滤波后给平供电,VGN-ENVDD和UMA-ENVDD两

当时因为一不小心把脚们接错了,本来是想强拉一个3.3V电压给LCDVDD的。结果拉错了

要想LCDVDD正常输出,应该VGN-ENVDD和UMA-ENVDD两个其中有一个为高,UMA-ENVDD在主板是空位。测得Q49 1脚有3.3V,应该不对,想也不想就把Q49的 1和2脚连了起来。加电,结果屏幕还是没有亮,但是电流好像没有过内存。晕,这是怎么回事,刚才明明机器还亮呢,不会是因为1 2连到一起的原因吧,断开。还是亮   结果就这样了。不知道是为什么。是烧了吗把机器?现在Q49的1脚为1.8V应该也是正常的。1 和2连起会烧了那里?目前电流从1.2跳到1.4 就再也不跳了。加上内存和不加内存电流没有太大区别,
另外有一个问题就是坛友说的

这个R252 过一个电阻,2脚要么为0V 要么为3.3V 可是当修好机器以后,我量此处是1.8V ,当时这个机器不亮的时候也是1.8V。所以坛里的朋友让我查此处的电。我把管子都坏了以后还是1.8V 我也没有办法了。修好一量结果竟然还是一样。想破脑子也想不出来为什么 。发出此贴请大家指教!!!

ACER Apire 4740 seriesLA-5681P.pdf

网友:
当时机器不亮的了时候Q49换了,Q32换了 显卡拆了。北桥也加焊了。实在没办法了。请高手们指教一下。

网友:
虽然修好了,但是搞不清楚是为什么,所以发此贴。一个是修好了发出结果让大家知道。也算一个经验吧。另外一个是也同时想请教上边的几个问题!

网友:
修好了就好了 不过很佩服楼主 修好了还特意发帖告诉大家
说实话为什么会是BIOS除了问题 我也不知道 ……

网友:
大家伙给我出了不少主意,我发出来分享下经验

网友:
BIOS参与开机?

网友A:
这款主板的BIOS参与上电

网友B:
bios 坏好像能引起好多故障

网友C:
这款机子应该有EC BIOS和南桥BIOS吧?你刷的是哪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款机子应该有EC BIOS和南桥BIOS吧?你刷的是哪个BIOS?

只有一个BIOS 刷的是南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 坏好像能引起好多故障

头 一次见这样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主板的BIOS参与上电

参与开机 但是屏供电和他有什么关系?

网友:
其实其他主板的BIOS坏了,也是不行的。

网友D:
不是说笔记本BI0S不容易坏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说笔记本BI0S不容易坏的吗

谁说的不容易坏,坏的可不少!!!现在我看是显卡不坏了。BIOS坏不停

网友:
宏基的机子BIOS 很容易坏的啊

网友E:
虽然我也是搞不懂什么情况,但是佩服楼主的精神,我也是这样的。一定要知道为什么,这样才会进步。毕竟我们这行的赚钱已经很不容易了。加油,给你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虽然我也是搞不懂什么情况,但是佩服楼主的精神,我也是这样的。一定要知道为什么,这样才会进步。毕竟我们 ...

谢谢 双太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