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联想G430之轻松维修

楼主(2012-12-25):
                 今修两台lenovo G430 版号不同的机子开机不亮
 第一台
 品牌:lenovo
 型号:G430
 板号:广达代工版号忘了
 故障:开机不亮  开机电流0.4 0.5几来回跳
 大清早的刚上班 市场里的管理员就拿着一本本过来说电脑开不了机了 我说问题怎么出来的 他说昨天用的还好好的今天突然就坏了、于是接机一看开机不显、拔电池接电源 开机跑到0.4 0.5来回跳、接拔掉内存也是一样 感觉不过cpu 于是用了几分钟把机子拆了 在开也是一样,量cpu无电压,电感对地阻值为001、取掉cpu也一样,看样子就这儿了、呵呵、这种情况要么是cpu ic坏、下管坏也会这样、那就先从简单的开始呗,拆了下管还是短、于是就把cpu ic拆了,不短了,嘿嘿、于是找了个相同型号换上,再把拆下来的下管焊上,开机0.3几还是无cpu电压、这就怪了,还是没电压啊、想想、、、、、、想到这个芯片是拆机的,会不会也有问题、于是又从料板上找了一个换上、再开机 0.5几0.7 0.6几 0.9外接不亮.嘎嘎、咋回事?断电 把内屏接上再开机 猜… 啊哈 久违的logo终于出来了、由于此机比较着急也没来的及拍照呵呵、
 至此机维修结束
 结论、由于cpuic的损坏引起的开机不亮...
 第二台
 品牌:lenovo
 型号:G430
 版号:la-4211p
 故障:也是开机不亮 开机电流0.4几不动
    此机是一同行送过来的、说开机没反应 叫我帮着看看、我一看又是G430啊、开机跑0.4几、心想不会跟上面那个一样吧(乐呵着)呵呵、跟他大概报了个价、同意、拆、拆开一看、郁闷了 此机为二修机啊、最讨厌就是修二修的了.目测cpuic焊过、北桥焊过、bios也动过还把一二脚的焊点给弄没了还飞线了、连coms电池都不翼而飞了.一看头都大了.
  裸板开机电流为0.3几无cpu供电.量电感对地阻值正常、那就只有看供电ic了、对于这个ic的工作条件我也不是太清楚、于是找了个图
找到pu2 量20PIN 19v正常、1PIN0.4 、5PIN3.3v、 22PIN 5V、 再看来PG这个只有0.4我也不清楚正不正常.于是果断的把芯片换了、插电开机 啊哈 电压出来了、把cpu 内存加上 开机电流跑到0.74 0.75 0.76慢慢的往上爬,不对啊 、换了内存也一样、郁闷中、、这时想到这是二修机啊,动过北桥,bios ,心想但愿不是北桥就可以了、那就从简单的弄吧、把bios找出来 先把bios刷了个再开机、有了三次跳变,哎呀 你懂的、呵呵 赶紧断电把屏接上。开机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至此此机维修结束
总结 cpu ic的损坏和bios程序的错误造成的开机不亮、而最初状态是啥就不知道、呵呵、、
说的不好勿喷啊、写个贴不容易啊、看过之后别忘了加分啊(加分是不扣自己分的)

补充内容 (2012-12-26 10:28):
            图纸在32楼 需要的就下载去吧、、、

蜡笔小斌邀请您访问中国主板维修基地_迅维网 http://www.chinafix.com.cn/?fromuid=701385
赞一个!
很佩服楼主接到这种二修机,还能这么冷静

网友A:
前排留名 二修机不好修 不过0.4多的电流 上家怎么加焊NB呢
不过修好就好  估计这两台都是秒杀

网友:
好经验,收下,二修机最头疼

网友:
那个二修机器我要是看了   是绝对没时间和耐心面对的

网友B:
联想的机子最操蛋了   本已经联想的自己挺好了  当我做这个行业后才明白联想不怎么样  感觉现在修的机子就是联想和HP最多了

网友:
“开机电流0.4 0.5几来回跳”,是不停地来回跳吗?

网友:
请问楼主:不过CPU和软启动没有开始有什么区别?

网友:
是啊,从料板上拆下来的芯片有许多可能是坏的

网友:
想给你加分,可是你发的IC图大小了,跟没发没区别

网友C:
软启动一般是主板主要的供电,CPU供电时钟都OK。CPU复位来时,CPU开始寻址。CPU发出跳转指令ADS#。一般说ADS#有下拉的话。机器软启动开始。可以这样认为,不过CPU,软启动肯定没有开始,软启动开始就过了CPU。过CPU在软启动之前。

网友D:
楼主修的问题都不是很大啊,我这里的就不同了。二手机最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排留名 二修机不好修 不过0.4多的电流 上家怎么加焊NB呢
不过修好就好  估计这两台都是秒杀

我也不知道呢、不过没有秒杀呢

网友E:
前几天刚修了台3000G430,上不上内存电流都为0.7-1.5-1.65A,加焊了北桥,刷了BIOS还是不行,你的运气真好,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的机子最操蛋了   本已经联想的自己挺好了  当我做这个行业后才明白联想不怎么样  感觉现在修的机子就是 ...

  呵呵、也需是联想和HP在市场占有量大吧、

网友F:
第二个机器会不会人家也修好过,用用又坏了呢,你这个机器再次返修的机率很高,不要高兴的太早

网友:
引用 网友F:
第二个机器会不会人家也修好过,用用又坏了呢,你这个机器再次返修的机率很高,不要高兴的太早

额、那就不清楚了,不过对于这个板子,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呵呵、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前几天刚修了台3000G430,上不上内存电流都为0.7-1.5-1.65A,加焊了北桥,刷了BIOS还是不行,你的运气真好, ...

没上内存都那么高啊,那就再查查, 这段时间运气都好、嘿嘿、、、、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学习

网友(点评):
回复内容过于简单,小心被当灌水处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没上内存都那么高啊,那就再查查, 这段时间运气都好、嘿嘿、、、、

这么高的电流了  还没有过内存  也还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么高的电流了  还没有过内存  也还少见

这个有可能呢,比如有原件损坏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I:
嗯不错 图纸来一份!  谢谢LZ

网友J:
ISL6262这个芯片是不是特别爱坏,加焊很少有能好的

网友:
好经验  能让我们少走弯路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嗯不错 图纸来一份!  谢谢LZ

好,马上附上、、、、==

网友:
另附上图纸、

G430 LA-4211P.pdf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马上附上、、、、==

谢谢 LZ是歌大好人

网友:
有些祼板外接是不亮的,必须接屏才亮,所以测试时尽量接屏的好

网友:
先易后难,楼主的思路很正确,值得学习

网友K:
请问楼主:两台G430的裸板当电流上至0.3几时除了CPU无电压,其他电感上的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K:
PG信号0.4几肯定是不正常的,因为只有当CPU电压正常产生后这个信号才会有3.3V

网友L:
看到那种板子就有折坏的冲动。

网友:
请问楼主为什么要查VR_TT#这个信号呢?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查一下PU2的控制信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软启动一般是主板主要的供电,CPU供电时钟都OK。CPU复位来时,CPU开始寻址。CPU发出跳转指令ADS#。一般说 ...

不同意这位楼主的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软启动一般是主板主要的供电,CPU供电时钟都OK。CPU复位来时,CPU开始寻址。CPU发出跳转指令ADS#。一般说 ...

ADS#有跳变的话,只能说明CPU的工作条件已经满足,CPU已经发出寻址指令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软启动一般是主板主要的供电,CPU供电时钟都OK。CPU复位来时,CPU开始寻址。CPU发出跳转指令ADS#。一般说 ...

软启动开始之后第一步自检的应该就是CPU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修的问题都不是很大啊,我这里的就不同了。二手机最难搞

不是问题不大,而是楼主的技术够牛

网友K:
引用 网友D:
楼主修的问题都不是很大啊,我这里的就不同了。二手机最难搞

所谓“难者不会,会者不难”,顶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几天刚修了台3000G430,上不上内存电流都为0.7-1.5-1.65A,加焊了北桥,刷了BIOS还是不行,你的运气真好, ...

换个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J:
ISL6262这个芯片是不是特别爱坏,加焊很少有能好的

还是建议先加焊,不行再更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看到那种板子就有折坏的冲动。

这是什么心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所谓“难者不会,会者不难”,顶楼主

说的也是,技术很本领才是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请问楼主:两台G430的裸板当电流上至0.3几时除了CPU无电压,其他电感上的电压都正常吗?

嗯,除了CPU以外的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K:
PG信号0.4几肯定是不正常的,因为只有当CPU电压正常产生后这个信号才会有3.3V

额,说来惭愧、不太清楚这时序啊、、、

网友:
我只要看到二修机就没什么思路了

网友:
这机器是不是同病啊 ?

网友M:
也接了一台,还没开始动。先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也接了一台,还没开始动。先学习了!!

额、祝你好运啊、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排留名 二修机不好修 不过0.4多的电流 上家怎么加焊NB呢
不过修好就好  估计这两台都是秒杀

请问不过0.4就不可能是桥的问题吗

网友:
一般做桥会拆CMOS电池 对于二修机 把电压修出来后 还不亮机 一般重刷BIOS 都会O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也接了一台,还没开始动。先学习了!!

呵。。。先谢谢了。。

网友:
量电路我就头疼,有的电压也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这个6262很容易坏,修了好几个了!!!

网友:
还好这个二修机,问题不多,楼主思路也蛮清晰的。。

网友:
楼主 技术不错,运气也不错,人也很好。 希望多多发好帖发精帖。照顾一下我们小小白。

网友:
LZ维修就似吃菜够狠的!

网友:
看来得y研究IC了

网友:
一样型号的机子主板不一样吗?一个是广大代工的一个仁宝代工的?太不可思议了。主板的形状一样吗?

网友:
    恩、型号一样,板子不是一样的、不一样。

网友:
我是来看评论的 可是 觉得许多人回复 难道修机子都是靠运气的?

网友:
强人,这机器也能搞好,要是我早不搞了,还有一个原因是搞好后能用多长时间。售后是问题,不可能收完钱不管了吧?

网友:
楼主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这个以后修到这种机器有思路了

网友:
能有这么清晰的思路  很不错了  值得学习。  怕就怕拿到机器没思路,一味的乱炸 , 炸到最后自己找不着北。可怕!

网友:
别人修过的机,确实很不好修

网友:
思路清晰   运气也不错

网友:
思路清晰,敢于尝试! 如果配合点照片就更好了

网友:
二修机光看着就没胃口了。楼主很强悍。

网友:
    我看到二修机 头都大了。。 楼主  ns    牛逼。。

网友:
G430有时候确实不好修啊

网友:
正在学习,很有用,

网友:
你就好了。我这几天才修了两台。每天无所事事的。无奈啊。没钱啊

网友:
一修哥也太不专业了吧,就是换芯片而已啊

网友(2013-01-27):
大哥这是仁宝给代工的吧  不是广达的吧  G430  LA-4211P  手边有 个跟你一样的但是我我这个是非曲直集显

网友:
我也修过一台,换CPU IC好的。

网友:
这问题不难,一修那家估计就是个加焊族。恭喜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