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EC 大电容的汇总

楼主(2012-12-25):
各位同学们,同胞们,兄弟姐妹们,为了提高我们维修人员在客户眼中的地位(当然只是针对像我一样的半菜不菜的菜鸟同学),为了使我们能在一眼看到客户拿出来的本子的一刹那就判断出是什么故障。所以我提议针对笔记本型号的通病进行一个汇总。首先就说NEC 大电容的问题吧,我相信有很多同学也是只有在拆出主板后才恍然大悟,所以我建议先将这个代表的型号列出来,希望大家踊跃的发言呀。
1. TOSHIBA M200
2.DELL 1200
3.ACER 6920G
到目前为止 我只知道这三个,希望各位同学一起来汇总呀。当然也希望能有高手出来指点。我代表小鸟们谢谢你们了。

网友:
为什么有人看没人回呢?难道这个提议也有错吗?

网友:
我遇到一个型号惠普hp321有这个大电容,不过没毛病,也被我换掉了

网友:
这个好象意义不大吧 。 有这电容,不一定就是电容坏。  电容坏的, 拆开也会知道。

网友:
三星 R428好像也是NEC电容

网友:
这个电容坏的几率大些吧
而且要的就是不拆就能判断的效果
当然我这知识抛砖引玉了

网友:
这有点像通病汇总

网友:
东芝的好像这个电容毛病更多一些

网友:
这个电容确实问题很多

网友:
总之,只要用了这个电容,开机若是不显示首先要考虑这个问题了

网友:
多谢,这个回答 就是最好的回答。

网友:
联想V360 也用NEC

网友:
好像宏基的NEC大电容不是太爱出问题把

网友:
ACER 4520g也是用大电容,经常死机或者没CPU供电

网友:
东芝的,如果有开机多次才能开的,话,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毛病,一般先考虑这个东东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这东东大家都知道了吧,说了好多次了。

网友:
还有一款V星的也是这个情况

网友(2013-01-26):
东芝的A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