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64触发掉电

楼主(2012-12-26):
1464触发掉电1.2左右掉,不上CPU内存能上电,测个电压正常,找了下论坛上都说是BIOS的问题,下了好几组bios,刷25q32和25q80后有个奇怪的现象。把c177(此电容为8116L供电芯片输入滤波电容)加热一下,就能亮机,能亮机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了。8116L换过还是不行,周围的滤波电容全换了,还是掉电。把C177取下不上机,加热此处也能亮机。C177处周围没什么原件。没刷BIOS之前没加热试过,因为要刷BIOS,刷好bios在焊接后能亮机,凉了后就不行了,才到处加热试试的。真搞不懂是哪的问题了,求救 中..............

网友:
帮忙给个思路吧大神,自己顶一下

网友:
有3、5V、1.0、1.2等电压都出来了,跑到1.28掉电,不上内存不掉,换cpu内存无果。换内存供电芯片也不行。重新下bios刷现象依旧。自己顶一下。明天准备干EC试试           给个思路吧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