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双bios选择开关原理

楼主(2012-12-26):
一片蓝宝石P67主板,双bios的切换开关被撞没了,请教大家这个开关内部原理是怎么样的?

网友:
我发现在的主板都是几个BIOS的,哪个是有用的,哪个没用的真不知道

网友:
我听个技嘉技术员说过,另一bios可以还原bios

网友:
一个是主BIOS
一个是备用的BIOS
主BIOS有问题可以用备用的

网友:
主BIOS损坏以后,备用的就开启了,并且自动刷新主BIOS.
除非主BIOS芯片坏,这种几率很低

网友A:
淘宝上卖 的这张主板是不是,呵呵,楼主多少收的?这个开关看上去应该不难,六个触点,中间是共用的,那么左右两边的两只脚就应该是接BIOS芯片的,开关拔向一边,就接一个BIOS芯片。上下中间那两横应该是地线。

网友:
双BIOS是可以互换的。

网友B:
这主板做工很豪华啊,双BIOS就是有一个备用BIOS了

网友:

短接1、2,或者2、3均可正常开机,4、5、7是空脚。只是不明白接地和6脚信号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主板做工很豪华啊,双BIOS就是有一个备用BIOS了

这个板淘宝几家都报价1000以上,不知道真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卖 的这张主板是不是,呵呵,楼主多少收的?这个开关看上去应该不难,六个触点,中间是共用的,那么左 ...

你下手慢了,已经能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下手慢了,已经能正常使用。

不是我下手慢了,我上个月就已经看到这张板了,当时主要是看它没有显示接口,所以没下手,修好它应该三两下就搞定了,再说了现在P67的板已经停产了,卖出去也卖不到什么高价,淘宝上1000多的那些鬼要啊。Z77都不用1000多了。